[ZLG-ARM] 谈谈我对时钟节拍的理解,请各位指正

楼主(2007-04-14):
对于单片机等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程序的执行流程是在程序顺序执行的情况下中断随机的发生。而对于ucos下程序执行过程中时钟节拍中断定期地发生,这种中断既为延时提供了依据,同时每次都执行任务调度,也实现了任务调度。
单片机类程序和ucos下程序的根本差别在与ucos下程序执行过程中时钟节拍中断定期地发生,可以说执行流程发生了改变,不知我这样理解正确不?

网友A:
jlsong1983

   既然学了单片机,那么推荐你买一本书,能够帮助你迅速了解OS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机制。我们公司陈明计工程师写的《SmallRtos51〉〉。邵贝贝翻译的ucos第二版也很好。
   OS程序和前后台程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任务的概念,而不在于什么中断不中断。

网友B:
任务的切换不只发生在时钟嘀嗒产生时

楼主:
谢谢

多谢指教!邵贝贝的书我刚看完,也基本理解了。“任务的切换不只发生在时钟嘀嗒产生时”这点我也知道。我只是觉得以前看单片机的程序没遇到过周期性的中断,现在到了操作系统里面,多了这一点,一下子建立这种认识有些不敢确定,所以上来问一下,多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