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样把一个浮点数存到SD卡中

楼主(2007-04-18):
我又一个数据采集的项目,采集8通道数据并存储,选择用sd卡+smart2200,
现在不知道怎么把浮点数存在sd卡中,帮忙 谢谢

网友A:
浮点数也是数,存就可以了,没什么说法。。

网友B:
lz是问浮点如何转字符串

网友C:
sprintf是比较简单、易用、常用的

如果追求速度和空间,可以用union,把浮点数当作一个uchar数组……明白否?

网友D:
用联合或强制指针变换...

网友A:
不用转换着存,浪费空间,并且长度不一致!直接存4个字节

网友D:
随便说说

不用转换着存,浪费空间,并且长度不一致!直接存4个字节即可!
你存过浮点数没有,我问你3.14最低字节是多少...

网友E(2008-11-08):
有格式化最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