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输出地址时片选输出怎么不变?

楼主(2007-04-19):
我用的是SMARTARM2200的开发板,在连接LCD(192*64)调试时,按照硬件连接定义地址:
#define  CWADD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0))  //写指令代码地址(左)
#define  CRADD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2)) //读状态字地址(左)
#define  DWADD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4)) //写显示数据地址(左)
#define  DRADD1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6)) //读显示数据地址(左)

#define  CWADD2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8))  //写指令代码地址(中)
#define  CRADD2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A)) //读状态字地址(中)
#define  DWADD2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C)) //写显示数据地址(中)
#define  DRADD2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0E)) //读显示数据地址(中)

#define  CWADD3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10))  //写指令代码地址(右)
#define  CRADD3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12)) //读状态字地址(右)
#define  DWADD3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14)) //写显示数据地址(右)
#define  DRADD3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 0x83800016)) //读显示数据地址(右)

#define   LCD_WriteCommand1(command)  CWADD1 = (uint16)command
#define   LCD_WriteCommand2(command)  CWADD2 = (uint16)command
#define   LCD_WriteCommand3(command)  CWADD3 = (uint16)command
#define  LCD_WriteData1(dat)  DWADD1 = (uint16)dat
#define  LCD_WriteData2(dat)  DWADD2 = (uint16)dat
#define  LCD_WriteData3(dat)  DWADD3 = (uint16)dat

  #define  LCD_ReadState1()    CRADD1
  #define  LCD_ReadState2()    CRADD2
  #define  LCD_ReadState3()    CRADD3

当对LCD进行读写操作时,读写信号有输出,但片选信号 LCM_nCS1输出总是为高电平,而这个片选信号从CPLD译码输出的,按照开发板的资料,应该是输出地址后,片选信号LCM_nCS1输出为低电平,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