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请教:I2C问题

楼主(2007-04-19):
I2C(CAT24WC02)向指定从机读取多字节数据,那段汇编模块里,
出现了两次启动总线,这到底是怎么理解?

启动总线--->发送从机地址--->发送子地址--->重新启动总线--->
发送从机地址(加1表示读)--->接收数据--->发送应答位--->保存数据--->结束总线

怎么会出现两次启动总线?
简化为一个行不行?如下:
启动总线--->发送从机地址(加1表示读)--->发送从机地址--->
接收数据--->发送应答位--->保存数据--->结束总线

楼主:
能否替换?

可以吗?

网友A:
newman2008

要根据CAT24WCC02的时序来操作。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的。

如果你想写I2C驱动,就必须了解其时序要求。不想写的话,就按软件包操作,也就不用管这些细节问题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多谢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