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板子JTAG可用,ISP不通?

楼主(2007-04-19):
(无正文)

楼主:
硬件

RXD0,TXD0一直为3.3V

当断开W3时,TXD0为3.3V,10脚为0V,7脚为4.8V
当闭和时,10脚为3.3V,7脚为-11V
不知道正常不?

电路如下

网友A:
自动ISP需要4根线的~~~

楼主:
re hotpower

我看ZLG的板子不就是这样连接的吗?

4根线是哪4跟线呢?
请指点下,非常感谢

楼主:
测了下

RXD0,TXD0一直为3.3V

当断开W3时,TXD0为3.3V,10脚为0V,7脚为4.8V
当闭和时,10脚为3.3V,7脚为-11V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B:
hotpower是对的

具体你可以参考keil评估板的原理图你就知道如何自动isp了
普通的isp很麻烦,要isp完了 isp开关关掉,再重启就可以执行代码了。

网友A:
这里有电路

楼主:
RE 各位

那我的板子都做出来了,那没办法了啊?
普通ISP怎么做啊?
我按ZLG书上的做的...

看了hotpower的电路,没有用MAX3232,而是用复位芯片实现的,对吗?

非常感谢各位啊

楼主:
请教各位

我把自动ISP的勾去掉了

为什么我手动按RESET后还是不能连接呢?

网友A:
TXD/RXD肯定要过232电平~~~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我把ISP软件  上的use dtr/rts for reset and..... 这个选项去掉了.
他提示我手动按RESET

为什么我按RESET后还是连接不上呢?

网友B:
要把isp的那个跳线给关掉才行的

楼主:
RE alin_99

P0.14我一直 用跳线接到地了的

网友C:
跟问,呵呵

请问ISP方式下载周立功那本书或资料有介绍?我也想尝试一下ISP方式下载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用的是Magic2200实验箱,那个软件我找到了,还有别的资料吗?

楼主:
用了FLASH MAGIC也不行

用了FLASH MAGIC也不行
提示如下

网友D:
根据你的图,应该用直连线跟计算机连,别忘了!

网友E:
ISP不一定四线

我们用的三线!没有问题!

网友F:
如果用ZLG的板子,那注意不要在JTAG插上的时候ISP

好像JTAG插在是上面的时候ISP一般不行。还有看ISP的条件成立不不。

楼主:
RE 王紫豪

多谢 王紫豪
多谢大家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