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教周工EasyJTAG问题

楼主(2007-04-20):
在给JTAG添加你们公司的驱动后,在其属性配置中Flash的类型为SST39VF160,我用的是贵公司的MagicARM2200实验箱。现在我们要在自己开发的板子上使用EasyJTAG,并且存储器换了别的公司的,请问这时原来的EasyJTAG驱动还能使用吗?
Flash的类型选项中的SST39VF160如何改变成我们用的型号?

楼主:
还有

在哪里查找EasyJTAG所支持的存储器类型?如果需要自己编写驱动,能否提供些参考资料,以及怎样编写?

楼主:
再求教

试验箱上原来的存储器类型是SST39VF160和MT45W4MW16,而我们自己开发的板子
Flash的类型选项为S71PLNBO,是一种多芯片封装的集成NORFLASH和pSRAM。那么原来JTAG的驱动是不是就不支持了。能对原来的驱动修改吗,该如何做?

楼主:
还有

如何知道原来的驱动都支持哪些芯片,我上你们公司的网站上也没找到,还请进一步指教,谢谢

网友A:
jlsong1983

方法是找到EasyJtag和Hjtag的最新驱动程序,观察它们是否有支持您说的芯片。
如果没有,那就没法支持。抱歉~

楼主:
再求教

如果我们想自己修改JTAG的驱动程序使其支持我们的芯片,贵公司能否提供原来的JTAG驱动程序以便我们修改?我们买的是你们公司的Magic2200试验箱。或者你们能否提供此方面的技术支持,能否为我们编写相应的驱动?

网友A:
jlsong1983

HJTAG驱动不是由我们公司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