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ARM UDP包数据出错?

楼主(2007-04-20):
我是EASYARM2200用户,05年买的,最近又做UDP测试,发现UDP接收到的数据包数据大量错误,表现为在某一字节以后改为不断重复的2字节错误。
例如:发1000字节,数据为00 - FF递增,收到包后后一半变成“27 28 27 28 27 28 27 28.....”

楼主:
请版主zlgARM回答:....

到处都说这配套软件是实验着玩的。我也能理解。

看了半天的源码,还是没找到原因:UDP传送不算难,但是发过来的数据什么时候给改了? 还找不到改的规律。

不知有没有同仁出现同样的问题??或者哪位试试??

{ //在pc机上建一个UDP连接,用下面的方法发包,多发几遍试试!
    unsigned char buf[1000];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 0;

    for(int i=0;i<1000;i++)
    {
        buf = data++;
    }

    m_pSocket->SendTo(buf ,1000 ,700 ,"192.168.1.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