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不好意思,大家说的arm 仿真器,其实就是下载和调试器么?

楼主(2007-04-20):
即本身并不能单独作为一个arm mcu 来运行。

网友A:
mskk12

HJTAG和EASYJTAG是这样的。

没法制作一个你说的那种统一江湖的ARM仿真器吧?各个厂家的ARM芯片都非常不一样。

楼主:
zlgarm

哦,谢谢了,因为刚从51过来,感觉有些不适应,51的都是可以直接
仿真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