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串口不断超时中断!

楼主(2007-04-25):
(无正文)

楼主:
解释

The CTI essentially means that there are characters in the receive FIFO but
not enough to pass the threshold and there are no characters coming in.

网友A:
冰河

建议您先翻翻数据手册,把串口超时机制弄清楚。
如果英文够好,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用户手册;否则,就去我们公司看中文版的用户手册。在我们公司的网站上搜一下2210。

楼主:
多谢!zlgARM

我下载了!正在看!

楼主:
彻底解决!

多谢ZLG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