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液晶240128

楼主(2007-04-25):
昨天购得ESDM240128,根据说明与SMG240128兼容,主控芯片都是T6963。
采用EasyARM2200配套的驱动,不知为何不能正常显示?请问需要对PINSEL2
进行设置吗?另外书中对于PINSEL2(LPC2210/2212/2214)的说明不能理解,
特别是[5:4]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I2C中使用ZLG7290时,程序不停地重启,也就是说根本不能执行,在跟踪到ZLG7290SendBuf()时便重启,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芯片坏了?因为同一个程序我调通过。谢谢!

网友A:
ww4u

您是不是已打过电话问过了?
如果打过了,就把您对PINSEL2不能理解的地方说出来,准确表达出自己想要问的问题。您只是说个不能理解,不知道如何回答。

7290,同样的程序拿到其它CPU上未必行的,可能也需要修改。

楼主:
PINSEL2

PINSEL2中的【5:4】位,如何理解?书上的描述述很模糊,比如设置为11时控制哪些口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