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T1TC怎么不能计数?

楼主(2007-04-27):
  将计数控制寄存器设置成计数器模式,设置TC在CAP1.1输入的上升沿递增,然后将P0.11连接CAP模式,接到P01.1引脚上的信号也符合手册里说的情况,是一个比较规则的方波信号,周期大概为6.28ms,我每隔一秒去读一次T1TC的值,然后清零,但每次读的都是零,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会事,请教下周公,另外,此方波信号的高电平为5V左右。

谢谢啊!!!!

网友A:
lingbor

可能您对捕获的概念理解出错了,请看一下捕获的概念。

楼主:
可是......

  在贵公司出的《深入浅出ARM7》有个实验不就是做的这个功能么?书上不也说是“.....,用于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么?实验里是对按键KEY2进行计数,捕获功能的概念不就是对连接管脚的电平变化进行捕获么?那如果按键的电平变化能够识别出来,我的方波信号不也就能识别出来么?

   另外,在程序中已经选择了CAP1.2下降沿捕获了,

          既:T1CCR=(1<<7);

    那为何还要设置:T1CTCR=(02<<0)|(02<<2);?

这好像和“技术控制寄存器”描述中的“注:如果在TnCTCR中选择技术器模式用于某个特定的CAPn输入,则捕获控制其存器TnCCR中对应位必须编程设为"000"”不符啊?

   初学者,问题可能简单了点,还请周公麻烦解释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A:
lingbor

捕获是指当捕获脚有信号触发时,会把此时的定时器值存下来。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计数功能啊

   我现在设置的是定时计数器1来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啊,可是按照您给的示例程序中的方法设置的话T1TC一直没有变化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lingbor

您用的是什么CPU?
LPC2210是的计数器只能计数Fpclk,不能计数外部脉冲。
“捕获”这个术语,本来就是针对定时器来定义的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2103

  我看到的你们的示例程序是用LPC2131来做的,上面是计数开发板上的按键次数啊,而且2103手册里也是说能计数外部脉冲啊,怎么在我这就不可以呢?

网友A:
lingbor

部分CPU的计数器可以计数外部脉冲。但无论如何,这个功能并不被称为“捕获”。不是用捕获来做。如果您愿意,可以看一下2103的计数器部分的功能介绍,而不是去看定时器的捕获。
您方便直接致电我们吗?020-22644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