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DS1.2调试问题

楼主(2007-04-27):
  最近一直出现比较郁闷的事,在别人的机子上能正常运行的程序,原封不动拷贝到我的电脑上,调试就会出现"未定义指令"的错误。
 进入主函数的反汇编的代码如下:

/***********************************************************************
********************************************************************/
int  main(void)
{
[0xe92ddede] * stmfd    r13!,{r1-r4,r6,r7,r9-r12,r14,pc}
[0xe24dde49]   sub      r13,r13,#0x490

总是运行到第二条语句就跑飞了?
困惑不解!!!!!!!!!!!1
请各位大虾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别人机器能运行的话,你不要copy,一条一条写进去再试试

网友B:
偶也郁闷!

偶最近好也好郁闷!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先去试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bl __main

__main是ads1.2支持的.可以省却一些初始化工作.

**:
大概包括初始化堆栈,初始化c函数库,
初始化全局变量...

使用__main会更便利.详细的ads1.2手册都有介绍了.
======================
2楼说的情况是编辑器包含了一些不可见的字符.但这样的话编译都不会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