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48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07-04-27):
我现在有两片LPC2148,一块是在2131开发板上的,另一块是自己做的实验板,一个作SPI主机,一个作从机,以实验板上的2148作主机,主机发出的数据在示波器上观察得到,而且是正确的,但从机始终不能接收到数据,我从机的配置是按照教程中的讲解来进行配置的,发送和接收都是一次16字节,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SPI的从机配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channyv

书上有讲从机实验。您可以用SSP做主机,SPI做从机,先用例程在2131开发板上跑一遍。

楼主:
这个我试过,没有问题

但SPI主机和SPI从机之间的通信似乎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