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 isp 问题

楼主(2007-05-02):
lpc2366用ISP编程,老是连不上,找不到器件。
偶尔连上了,(等了十多秒,很慢,)擦除器件时就出错失败了。
两块板现象一样,不知是什么问题?
复位时,P2.10为低,这点没错。
晶振11.0952M,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晶振两端的电压均只有200mV左右,不知是否正常。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降低波特率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我的232接口用的是MAX232,5V的。可能和3.3V的接口的兼容性不好(芯片的技术文档是可以的,我的可能是歪货)。
换成了SP232,也是5V的,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

网友B:
why not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