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和EASY-JTAG的差异在何处?

楼主(2007-05-02):
1、请问,我的板子可以用原来的EASY-JTAG能联上,而用H-JTAG却联不上,是什么原因?H-JTAG的server是H-JTAG上最新的程序!
2、请问,H-JTAG有的板子能联上,有的却联不上?两种板子的电路是一摸一样的,都是用2138设计的,已经批量生产的板子。两种板子的区别在于2138不是一批的货。

网友A:
要是公司使用,买个专业点的仿真器吧

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实在可惜!

网友B:
呵呵 真的使用时, 差别可大了

 不过俺没有买专业仿真器 也把产品搞成量产了啊

网友C:
楼主的简单JTAG可能不合理,这样改

1,并口出的到244都串470电阻 2,244的VDD到VSS并200电阻,原因暂不说,你先试,不行也说了也是白说了

网友D:
可能原因

我看了电路,H-JTAG有一个脚好象要串个电阻接地的
还有可能就是电源吧

网友E:
咨询

你好!我画的一个LPC2132的电路板可以用H-JTAG,但不能用EASY-JTAG,为什么?驱动是V1.06

楼主:
Easy JTAG 和H-jtag两者的RTCK的电路不一样,导致!

谢谢大家的参与!
原来是Easy JTAG 和H-jtag两者的RTCK的电路不一样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