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103的FIO,我使用iar+jlink发现FIO无法使用

楼主(2007-05-03):
IO很好用,但是FIO不能操作,FIO寄存器只有FIODIR可以操作,其他的寄存器写入都没有反应。
SCS设置成0或者1都没有影响。
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吗?
8M晶体信号输入,未使用PLL,
MEMMAP = 1;   MAMCR = 2;  MAMTIM = 1;  APBDIV=1;
哪位朋友用过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在IAR和KEIL里都有这个问题

别在调试器里把FIO的存储器的地址打开或用调试器里的LPC2xxxFIO寄存器读写,好像他们的调式器都没法读写系统总线上的FIO内容。

在程序里自己去读写FIO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是调试器不能访问系统总线造成的?

先谢谢了!
我试过一次用代码操作FIO,但是从调试器也看不到反应。
是不是调试器读寄存器也有问题?
另外scs=1的时候操作io还是有反应,让我觉得scs似乎不起作用?

网友A:
调试器读寄存器是有问题

但代码操作肯定没问题,就先设一下SCS就行了,SCS是好用的,外面例程多得是。

网友B:
FIO可以用的

用法和GPIO一样,可以用的,我没有用过调试器,因此不知道调试器是什么
不过在程序内部控制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