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keil的simulator调试LPC2368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我用KEIL FOR ARM 3.5A建一个LPC2368的工程,startup.s文件是keil自动添加的,然后添加一个源文件,代码很简单如下:
int main(void)
{
    FIO2MASK0=0x00;
    FIO2DIR0=0xFF;
    FIO2CLR0=0xFF;
}
编译,连接后生成一个HEX文件,选择DEBUG->start/stop debug section功能,采用KEIL自带的simulator调试,不过,很奇怪,调试的停在这里:
   332: Vectors         LDR     PC, Reset_Addr
0x00000000  E59FF018  LDR       PC,[PC,#0x0018]----》停在这里
   333:                 LDR     PC, Undef_Addr
0x00000004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334:                 LDR     PC, SWI_Addr
0x00000008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没有进入main函数,这是为什么呀??大侠帮忙解答一下,多谢先!

网友A: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什么问题,郁闷……

楼主:
同郁闷,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B:
还要初始化一堆东西的

到这里的论坛上下个例子来看看
http://www.elechome.com/

网友A:
用lpc2300.s

我用keil例程里面的lpc2300.s调试好了,
在keil里面仿真不行,但在电路板上可以运行

楼主:
FIO操作

我把上面那个程序,编译,生成HEX文件后下载到开发板上,可是FIO2PIN对应的8个LED还是亮着,是不是FIO操作有问题呀??

网友C:
4楼,有木马

网友D:
启动文件配置问题,程序根本跑不起来

楼主:
配置错在哪里呀?

对keil自动添加的startup.s文件都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