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cu太容易解密了!

楼主(2007-05-05):
各位,请教一下,LPC213X 系列的ARM能否被解密或解密特别难?

网友A:
你不是说---mcu太容易解密了!

楼主:
纠正一下

我是说通用的SST,STC,ATMEL,PIC等普通系列的8位单片机容易被别人解密,几千块钱就可以了,想知道LCP2132解密的难度大不大?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做解密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