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指令周期

楼主(2007-05-06):
哪里可以找到LPC的指令周期说明?

我测试了几个指令:

STRB    R3,    [R4]  ; R4=0x40000000  2个周期 R4=0x80000000 4个周期

MOV     R0,    R0, LSL #1   ; 1个周期
MOV     R0,    R0, LSL R1   ; 6个周期
ORR     R3,    R3, R5, LSL #2; 1个周期

网友A:
比较感兴趣,如何测试的?

楼主:
这样测试的

一般都有时钟计数器,可以计数过去了多少个时钟,一段标准的程序测试后
得到一个标准的时钟,然后在这段标准程序中加入一些指令,就可以测试出
这个指令执行的周期了,只要执行的次数够多,那么就很精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