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指针问题

楼主(2007-05-07):
TI, AN, ni, ratio, IO
请问,可否把0xE0028000、0xE0028004等这样的地址复制到指针呢?
INT32U *p;
p = (INT32U *)0xE0028004;
我这么做,提示错误: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INT32U *__data p"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INT32U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int"

谢谢!

网友A:
试试这样

U32 p,k;
p = 0xE0028004;
k = *((U32*)p);
不过你的方法是应该可以的...
直接赋值不可以吗
p = 0xE0028004;

网友B:
因该是直接复制

INT32U *p;
p = (INT32U)0xE0028004;

网友B:
对不起,打错了

int *p;
p = (int *)0xE0028004;
这样是可以的,我的ads1.2环境通过了,而且也是正确取得址了

网友B:
还有方法

INT32U *p;
p = 0xE0028004;
这个不可以,那个值,编译器会检测类型的!除非你先
int p
p = 0xE0028004;
p=(int*)p;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还有方法

int p,*m;
p = 0xE0028004;
m=(int*)p;

楼主:
为什么呢?

谢谢!
我把原来的语句写到main里,编译通过了,写在main外部还是不行,为什么呢?
int  main(void)
{
    INT32U *p;
    p = (INT32U *)0xE0028004;
    while(1);
}
通过!

    INT32U *p;
    p = (INT32U *)0xE0028004;
int  main(void)
{
    while(1);
}
报错!!!!

网友C:
chunpu

除了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外,赋值语句都要在函数体内。

网友B:
基本的c语法!

周公讲得很对!楼主该要好好看看了c语言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