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48 P1口做输入接按纽键盘时可以不用上拉电阻吗?

楼主(2007-05-08):
请教LPC2148 P1口按纽接地做输入用做键盘时可以不用上拉电阻吗?
我看书上说P1口内部有上拉电阻,那我做键盘输入时还要外接上拉电阻吗?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觉得大了可以接...

楼主:
谢谢了

哦,那DX的意思是可以不用接, 觉得大了可以接....大了,是什么意思,是说它内部的上拉电阻很大吗?谢谢了

网友B:
ppa2001

如果仅仅为了输入一个高电平,可以不用接上拉。

但您是只需要一个答案?建议看一下上拉电阻的知识较好。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q=%E4%B8%BA%E4%BB%80%E4%B9%88%E8%A6%81%E6%8E%A5%E4%B8%8A%E6%8B%89%E7%94%B5%E9%98%BB&meta=

网友C:
作输入,还是加上拉好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个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假如我用P0.8~P0.15 驱动液晶的D0~D7.但p0.8被复用,接了上拉电阻,或接了下拉电阻,那对液晶的数据传输有影响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