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个分散加载机制中,装载区和执行区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各位虾友:
    搞了一阵lpc2214,突然有个问题不明白了:
    在scf文件中,定义了程序的装载区和执行区,按照我的理解:
    1.装载区就是存放固化的代码和数据的非易失型空间;
    2.执行区呢就是取指执行的当前空间,这个当前空间可以是内部ram、内部flash、或者是外部的flash或ram。
    问题:既然scf文件可以通过“执行区”把程度代码或数据存放到ram中执行,那么固化在flash中的代码或数据是谁把它搬运到ram中去的呢?

网友A:
re

固化在flash中的代码或数据是谁把它搬运到ram中去的呢
这个是由 装载区的代码进行拷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