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紧急求助〕大侠与GM请进,关于LPC2146最小系统的功耗?

楼主(2007-05-11):
我在做一个微功耗产品的设计,请教大虾们一个问题,更欢迎GM回答:

在关闭所有外设情况下,仅保证LPC2146用USB同计算机通信,这种情况下2146的电源要求如何?

有无推荐的器件?

谢谢!!!

网友A:
heyuhi

EASYARM2131开发板就是用USB从主机取电。

功耗信息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搜索一下“功耗”。

楼主:
谢谢,还是不明白?我是自供电设备

谢谢,还是不明白?我是自供电设备,公司网站没有找到信息。

楼主:
补充说明

我问的是LPC2146最小系统进行USB通信的功耗,不是掉电模式最小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