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个关于预分频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7-05-11):
# include "config.h"

# define    CYCLE_DATA    100;
# define    DUTY_C_D         50;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80000;

    PWMPR = 110591;
    PWMMCR = 0X02;
    PWMMR0 = CYCLE_DATA;
    PWMMR6 = DUTY_C_D;

    PWMLER = 0X41;
    PWMPCR = 0X4000;
    PWMTCR = 0X09;

    while(1);
    return(0);
}

为什么无法产生pwm波,而我若把PWMPR设为99,0,之类的都可以啊:(

楼主:
在线等呢:(行行好

应该跟我的示波器没关系,分频后频率低了,更应该不是问题才对

网友A:
malaohu

有例程吧?
拿着例程试一下,然后对比。
这是调试的最最基本的办法。不掌握不行~

楼主:
这就是树上的例程!

zlgARM,这就是书上的例程,麻烦您帮忙分析下:)
书上是PWMPR = 0;

我只是改成了PWMPR = 110591;

网友A:
malaohu

不要设得这么大,否则可能会造成观察方面的误解。

建议您一个数量级一个数量级的把PWMPR的值降低,观察结果
比如115091、5000、2500、1250……0。

楼主:
观察方面的误解是什么意思?

那到底是产没产生呢,时产生了观察不到呢还是根本无法产生?

楼主:
每人解决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楼主:
ok,问题解决

分频后为100hz

CYCLE_DATA    100,则使周期变为1s。低频pwm信号是不太稳定的。
我一开始错以为还是100hz,其实变为1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