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14匹配输出的周期问题

楼主(2007-05-12):
外部12M晶体,不用pll,vpb没配置,所以算出来PCLK应该是12M/4 =3Mhz,
我用MAT1.2匹配输出,定时器1分频2999,所以定时器1的时钟该是1Khz,设置T1MR2 为1000,即1s翻转一次,但示波器测MAT1.2脚的结果是每0.2s翻转一次。不知哪里算错了?
定时器配置如下:
  T1PR = 2999;   // 设置定时器1分频
  T1IR  = 0XFF;  //清TIMER1的各中断
  T1MCR = 0XC0;    //TIMER1 MR2匹配时,中断并且复位TC
T1MR2 = 1000;    //MR2定时1s
T1EMR = 0X300;    //    匹配时mat1.2翻转

网友A:
yccamel

先看一下例程吧。

楼主:
呵呵,手头没有例程

如果这里可以讲清楚,还是想麻烦给解释下。

楼主:
是KEIL的原因

终于发现原来是KEIL  里面有个configuration wizard里面沟上了pll setup,里面果真设置了5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