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问题描述在内!!!

楼主(2007-05-13):
原先打算用LPC2214上的SPI口读取编码器上的25位连续输出的数据,后来发现该SPI口只能读取连续8位的数据,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现在打算用SPI口的MISO和SCK来模拟串口进行数据读取,
编码器的数据输出数率是100k~1000khz,用模拟的串口读取的话,不知道读取速率能否达到?
此外,能否用软件达到1us级的延时···
大家给我点建议吧,该怎么做?
T=0.9—11us
t1>0.45us
t2≤0.4us
t3=12—35us
编码器数据传输:在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下降沿,数据存储,上升沿,传输,
T是一个传输周期,t1是下降沿宽度,t2是上升沿产生时与数据输出的间隔时间,t3是新一轮传输的恢复信号宽度~~~
我现在想法是用SCK模拟时钟口,MISO来读取数据,程序如下,想用软件产生us级的延时。
for(i=0, i++, i<25)
{
  IO0CLR = SCK0;
  DELAY2uS;
  IO0SET = SCK0;
  DELAY0.5uS;
  ROQ_VALUE = ROQREAD();
}
uint32 ROQREAD()
{
  uint32 ROQ_BUF,ROQ_DATA;
  ROQ_BUF = IO0PIN&0x20;
  ROQ_BUF>>5;
  ROQ_DATA ^= ROQ_BUF;
  ROQ_DATA<<1;
  return ROQ_DATA;
}

网友A:
terance

可以读的。软件延时自己用示波器调一下吧。
自己动手实地做一下吧,边做边思考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