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外部RAM中能跑的程序在内部ROM中无法运行

楼主(2007-05-13):
正做点阵形(240×128)LCM的实现,由于ZLG配套是在EasyARM2200有示例,我只有SmartARM2200,所以先作移植,把在EasyARM2200上跑的代码改换了一些以便在SmartARM2200上跑,我的主芯片是LPC2214,当改好代码后,在使用DebugInExram时,程序正常运行(LCM显示正常);当改为DebugInChipFlash时,程序运行不正常(能跑,但LCM显示不正常)。

求助大家,请问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Herowa

先调试一下基本的读写操作,以及操作口的全部时序。
用示波器观察。

楼主:
暂时有了结果,再请教解决方案

看了网上一些帖子,我也试着将Fcclk频率降低,从原来的
#define Fcclk (Fosc * 4) 改为
#define Fcclk (Fosc * 2),这样程序在DebugInChipFlash时,可以运行正常了。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如果我必须要求Fcclk=(Fosc * 4),那我需要改动什么才可以让程序在DebugInChipFlash时也运行正常?

谢谢!

网友A:
Herowa

可以调整外频的分频系数,以及存储器加速模块,或者在程序里加入延时。以保证速度同步

网友B:
re

#define Fcclk (Fosc * 4) 改为
#define Fcclk (Fosc * 2)降低时钟频率 ,以使ARM 和显示模块速度匹配 .
因为LCM本身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