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有关软件较精确定时

楼主(2007-05-13):
请问高手:
1,毕业设计中遇到lpc2131读取18b20数据的文题
   怎样实现软件的精确定时以完成18b20的读写时序?
2,还有就是Lpc2131的指令周期问题
   ARM汇编指令的指令周期是多少啊?
   在RAM和FLASH中指令的运行的周期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软件延时

跟51相比,延时时间受太多因素影响.建议所有工作频率确定后,写一个软件的延时函数,用示波器看,调整延时参数.

网友B:
顶,顶!

帮不上忙,只能帮顶上去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你搞明白了吗?能否告诉我啊?

网友B:
我想用2131接上18b20,也有问题

大家帮帮忙!

网友D:
RAM与FLASH是速度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