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10内部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7-05-14):
晶振11.0592

看门狗设置:

    WDMOD = 0x00;
    WDTC  = 0xf00000;//6s
    WDMOD = 0x03;
    WDT_RESET();

void WDT_RESET()
{
    uint32 i;
    i = VICIntEnable;
    VICIntEnClr = 0xfffffff;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VICIntEnable = i;
}

void  DelayM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 > 0;dly--)
    {
             WDT_RESET();
        for (i = 0;i < 800;i++);
    }
}

在主循环和延时程序中调用  WDT_RESET()

为什么不到6s程序就复位了?请指点

楼主:
这种方式开关中断是否正确?

网友A:
jhycl

您的程序看上去不太规范。
您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看看看门狗的使用方法,有疑问再谈。(针对的CPU不一样,但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楼主:
时不时开关中断有问题

网站上看了看门狗使用方法,我的使用方法应该没问题,我怀疑是开关中断有些问题,这种开关中断是否可行??

网友A:
jhycl

可以用操作CPSR的方法来开关中断,调用IRQENABLE和IRQDISABLE。

楼主:
是否是这样?(转自hotpower)

void __swi(0) Enable_IRQ(void);//开放向量中断总开关
void __SWI_0      (void) {
int tmp;
  __asm
  {
    MRS tmp, SPSR
    BIC tmp, tmp, #0x80
    MSR SPSR_c, tmp
  }
}

void __swi(1) Disable_IRQ(void);//关闭向量中断总开关
void __SWI_1       (void) {
int tmp;
  __asm
  {
    MRS tmp, SPSR
    ORR tmp, tmp, #0x80
    MSR SPSR_c, tmp
  }
}

void __swi(2) Enable_FIQ(void);//开放快速中断总开关
void __SWI_2      (void) {
int tmp;
  __asm
  {
    MRS tmp, SPSR
    BIC tmp, tmp, #0x40
    MSR SPSR_c, tmp
  }
}

void __swi(3) Disable_FIQ(void);//关闭快速中断总开关
void __SWI_3       (void) {
int tmp;
  __asm
  {
    MRS tmp, SPSR
    ORR tmp, tmp, #0x40
    MSR SPSR_c, tmp
  }
}

网友A:
RE

可以试一下。
都是操作CPSR,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