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EASY-JTAG连接并口的问题?

楼主(2007-05-18):
EASY-JTAG没有直接接到机箱后的并口,而是接到USB转25针并口的连接线上,这样还能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A:
gtw2008

您好!
很可能不能。USB转并口的器件,本身的稳定性很可能就不行。
如果您愿意,请您在本版面搜索“USB转并口”。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了,多少有价值的回答!里面还有无并口笔记本使用JTAG的方案。
谢谢您!

网友B:
用PCMCIA转并口比较好。

    我也用过USB转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