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网口坏了,可以通过串口下载UCLINUX吗?

楼主(2007-05-19):
您好,
做实验时,已经按资料的方法把ZLG_BOOT通过串口下到板子里了,
接下来想把UCLINUX下进去,资料里提供的在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下操作的2个方法都用到了网口,但我的ARM7板子网口坏了,
请问,我可以通过串口或者其他方法把uclinux下进去吗?假如可以的话,该怎么操作?
谢谢指点.

楼主:


楼主:

谁回答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过那速度...够你受的,要好久才下载完

楼主:
to:computer00

4楼: 可以。不过那速度...够你受的,要好久才下载完

请问串口下载UCLINUX该怎么下啊?  下bootloder时要求输入.hex格式的文件啊,可UCLINUX镜像不是那格式,先转换?
我是新手.呵呵,多多指教.

网友A:
不会吧?那你自己修改bootloader吧.我的bootloader可以直接下

二进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