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請周立功的工程師解答lpc2131不能連接的問題

楼主(2007-05-20):
本人現在購買了easyarm2131的板子 買回來時可以isp連接
過了一段時間沒有動它 現在拿出來做畢業設計 卻總是連不上串口
讀取partID就會彈出對話框:can not communicate with test board!
不知何故 煩請答復 應該如何排錯檢查硬體或設置

网友A:
问题自己应该解决

1。 arm   supply 如何?
2。串口线连通否?
3。isp版本最新吗?
   2。2。3好像 ,,还有注意设置cpu频率,不对就连不通。
4。串口建议9600
5。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笔,看看computer的rs232的txd有信号否,
先想这么多了。linux输入好不习惯。

网友A:
还忘了关键的,reset时那个isp引脚下拉!!!

楼主:
我的智商還沒有你說那麼低吧

這位回帖的linux高人頂著不好輸入的壓力給我了這麼多有意義的教誨 在下甚為感激

但是好像也有點沒有理解我的意思 想必是linux下面不方便看我的帖子吧

我已經說過 我買的周立功的板子 剛剛買回來可以下載的 只是最近做畢業設計時候才不能下載 所以你所說的 isp版本(你自己不知道還說甚麼 好像) reset腳拉低之類 都是標準的廢話

至於電源 串口線的問題 我自認為這不是甚麼問題 我經過了很多次實驗 我是嚴肅的 請勿開玩笑

甚麼示波器 邏輯分析的東西 我是個學生 不方便使用 多謝好意

你的帖子標題講 這個問題應該由自己解決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剛購買不久的東西 出了問題不能找售後 技術支援嗎 不知道你是否周公司的員工 如果是 我就失望一下 準備找別的support 如果不是 又不能提供建設性質的意義就請閃到一邊去

网友B:
潜力砖头帖,做个记号,摆好凳子

网友C:
看不下去说几句

我觉得Fazi的那些“标准废话”很中听,我真怀疑听不进去这些的人(们)的智商。

网友D:
onimu

您好!
ISP连接上需要很多条件。
板上的最小系统必须能正常工作---这一点可通过JTAG来实验。
串口线连接通路要求是通的----这一点可通过将板上的TXD0和RXD0短接,您在PC上自发自收来实现。
ISP跳线需短接。

根据您的情况,作出可能原因的揣测如上。

如果仍未解决。烦请您致电020-22644383。

楼主:
謝謝周公司的回復,明天去找support

jtag並未工作 ads中連不上 串口線也是好的 我已經驗證(使用你的方法與萬用表)

周公司的網路support提的意見很好 但是還未解決問題 依然表示感謝

七樓的 看來你還真是喜歡二樓的意見 可惜我不以為然

isp不能工作的原因不止千萬 既然回復要我自己解決問題就發點實質的話 否則讓人懷疑你有無看清我的帖子 熟悉否過周公司的板子

不過也難怪 有發垃圾帖子的 就必有其擁護者 奉為圭臬者 捧為至寶者

网友A(2015-05-09):
这么多年了,无意看到自己的帖子,
很怪异自己当时会这么回复帖子......
现在給楼主道个谦,希望不会太晚.
-----------------------------------------------------------
想了半天当时这么说的理由,  可能是觉得楼主,应该自己去排查吧,,  是不是很过分???!!!!
话又说回来了..楼主自己能解决了,干嘛还发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