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当外部flash写了程序之后,jtag就不能用了呢?

楼主(2007-05-20):
请教周工啊,我自己做了一快板子,用的是LPC2210,
出现了很多问题:
1.当进行外部RAM调试的时候,程序不能正常进行,除非先在内部RAM中运行过之后,不按复位键才能进入外部RAM中进行调试.
2.同时,外部的FLASH也是只能用上面的方法才能写进程序,可是,当外部的FLASH写入了程序之后,JTAG就不能用了.....
急盼望解决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

周工的人是怎么的,为什么效率这么低呢?
是不屑回答我提的问题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见过

我手上有一块2131,我写了flash后第二次启动要用JTAG的时候也是不行的。必须用isp对flash进行片擦除才能再用JTAG。这个具体的原理你参看一下这个板子有关地址和jtag的一些资料吧。

网友B:
re

程序已经在flash中运行,怎么还可以用JTAG调试。
FLASH中有程序,那上电之后从reset 向量处跳到初始程序...在main执行用户程序。也就是在次上电后执行片内程序,所以不能用jtag.

网友C:
你肯定是在写Flash时把JTAG口锁住了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将jtag给封锁了,
请问各位大虾,我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实验室有ZLG的实验开发箱,里面的FLASH已经固化了程序,可是可以通过JTAG进行程序的在线调试以及对外部FLASH的烧写操作...实验箱用的是LPC2210,没有内部的FLASH,
对于LPC2210,能用ISP么??

楼主:
补充

我用的是LPC2210,内部没有FLASH,我是将程序固化到了外部扩展的FLASH里面去了,....应该是不能用ISP擦除....

楼主:
补充

各位,能给我提供一个详细一点的解决方案么?
谢谢各位的照顾啊

网友D:
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E:
re

你参考一下你下载下去的代码,看看是否操作了PINSEL2寄存器,如果是,则可能是JTAG被锁住了.
如果是被锁住的话,可以短接ISP脚,虽然不能ISP擦除,但可以不让你的程序运行来修改PINSEL2,这样JTAG就可以使用起来了,如果这样不行的话,那就不是这样的问题了,
注意,短接ISP后要断一次电!

网友F:
用串口擦除

我在公司碰到这个问题,前辈们跟我说是烧写了Flash后,芯片自动加密,不允许再用JTAG口调试了,她就拿根串口线,运行配套光盘里面的那个软件串口擦除Flash中的内容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