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哪位大虾用过LPC2148的USB,请帮忙

楼主(2007-05-23):
我用KEIL的DEMO编译的,代码烧到片子里,可USB没一点反映,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二

网友A:
也许硬件错误

网友A:
KEIL的HID示范是可以用的

网友B(2007-08-01):
可以和虚拟串口程序比较一下

  我使用的LPC2141,在将USB设备固件程序下载进去后刚开始还是没有反映,后来仔细研读了各段代码和USB虚拟串口程序后,发现自己的中断设置有一定的问题,经过比照修改后,USB插入电脑后终于有反映了,提示安装驱动程序。
  个人认为USB设备的枚举过程是代码的关键部分,而虚拟串口程序如果能对电脑传数的话,便能保证其代码的设备枚举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以以虚拟串口程序为标准一般比较一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