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任务不能恢复

楼主(2007-05-25):
我在进行uc/os-ii实验时,调用了OSTaskSuspend()函数,但在恢复时,调用OSTaskResume()竟然不能恢复任务,请高手指教

楼主:
RE

并且在修改了任务优先级后,再返回任务之前的优先级,也是不能实现

楼主:
没人理

自己顶下

楼主:
谁帮帮我啊

谁帮帮我啊?

网友A:
应该不成问题吧

你把OSTaskSuspend的任务优先级设高点,在其他任务中用0STaskResume后,被挂起的任务就进入就绪态并进行任务调度,如果它优先级高肯定被唤醒了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