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外中断BUG

楼主(2007-05-26):
LPC2220外中断BUG
边沿触发有问题。电平触发可以。
使用SmartArm2200开发板调试RTL8019AS。8019的中断脚连接到EINT3(P0.9)。
8019的驱动和TCP/IP协议栈都是我以前调通的,所以没有用ZLG的DEMO。
使用PING程序测试,如果把LPC2220的EINT3设置成上升沿触发,则一段时间后(5分钟左右吧)会PING不通,并且不能恢复。
调试发现,8019状态正常,但是LCP2220不响应这个外中断了。
在网上查了查,发现报告外中断BUG的情况比较多。
从NXP的网站上下载了LPC2220的勘误文档,没有相关信息。
然后我试着把EINT3设置为电平触发,结果一切都好了。
ZLG的DEMO上用的是查询方式而不是中断方式,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楼主:
自己顶

如果确有其事,请证实一下。
谢谢。

网友A:
LPC2220没用过

LPC2220没用过,但是我用LPC2101的时候,外部中断的边沿触发是很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