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仅仅一个复位,用个IC值得吗?复位方面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7-06-01):
RC复位我觉得没问题,能正常的仿真调试吗?
还没有做板,听听大家的意见先。

网友A:
不光是为了上电复位吧

我觉得大部分的复位用的都是电源监控芯片,不只是为了上电复位

网友B:
MAX706/708看门狗,外部复位,电源监控。

网友C:
上电复位和电源监控很重要~~~~~~~~~~~

RC上电复位电路有一个缺点,就是电源的一个下陷,RC复位电路产生不了复位信号,但是此时可能单片机已经乱了;

虽然这种情况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作为产品来说还是不得不防啊;

网友D:
如果是产品,一定用ic

自己玩就随便了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片内的POR和BOD呢?

很多片子内部有POR和BOD电路,没必要在外围再加uP等IC。本人用LPC2138做项目是这样处理的,在复位引脚设计上一个10K的上拉和uP IMP811,用并口JTAG仿真器或Ulink等仿真器调试时只焊uP,而10K电阻不焊;生产或出产品时只焊上10K电阻而uP不焊。有的公司调试板和产品板各做一次,那更好了,调试板只设计上一个uP(调试板只设计一个10K上拉是无法调试的,本人试过);产品板设计上一个10K上拉。本人用LPC2138做的项目,04年已经批量生产,也是用上述方法设计复位电路的,很稳定,没发现任何问题。以上是个人实际的使用经验,供大家参考,与POR和BOD有关的几个寄存器在这就不多说了。

楼主:
交流使人眼界开阔,用心使人进步--从大处着眼,从小处

一个上拉10K的电阻就可以实现上电复位,也就是说LPC2000具有自身的上电复位功能,10K只是起到一个保证工作时reset脚为高电平。各位试试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JTAG调试时,需要给MCU一个复位信号吗?老周开发板2104中有复位端到JTAG的连线,我从网上看到LPC2131的一个原理图没有reset到JTAG16脚的连线,不知是否正确?也可以说成调试时用不用给MCU复位信号的问题?

网友E:
ARM 20PIN JTAG接口有两个复位信号

一个是PIN3的TRST(目标板复位信号);另一个是PIN15的RST(片内JTAG复位信号)。前者没什么说的,一般对后者设计电路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调试器通过硬的方法控制片内JTAG复位,这需要硬件的支持,也就是PIN15不能空着;另一种是调试器通过软的方法,向片内JTAG发送复位命令,这时PIN15就用不着了。所以有时见到PIN15有连接,有时看到PIN15空着,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F:
打个群脉冲试试

做出了产品不等于电路就是好的,否则uP怎么还会有市场?

网友G:
单单一个复位?复位是系统中最关键的环节

网友C:
还有电源,电源的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E:
uP其实就是POR+BOD

LPC213x/4x等片内的POR+BOD不就相当于于片外的一个uP吗?既然片内有了为什么还非要用片外的呢?如果用片内的POR+BOD不及片外的uP,那只能说这个型号的相关部分做得不好,但不影响总的原理(也许A公司做得不好,但B公司做得很好)。要知道很多片子是没有POR+BOD(或者干脆叫uP)的,这就是uP的市场!!!

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尽管片内有POR+BOD,但还要采用外部uP,比如Reset同时驱动多个电路,考虑到驱动能力,可能还得选择片外uP。

说到抗脉冲群,复位电路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门狗,狗死了那才叫真正玩完了。一般片内POR和BOD有相应的寄存器,通过查询能够立即知道复位的原因和主电源低于几伏(LPC213x/4x还是两级BOD)引起的复位等,很容易查得当前复位是热复位还是冷复位,从而很容易决定复位后程序的走向。而uP一般仅当主电源低于一个值时复位,很少见到能供程序查询的uP,为区别热复位还是冷复位只能通过人为设置变量标志(因为热复位变量标志不会丢失,冷复位后RAM就随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