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大家帮我看一下LPC2103的ADC转换不了

楼主(2007-06-01):
    PINSEL0 = 0x03050005;    //Ain5
    PCONP |= (1 << 12);    //pd=1,

    ADCR = 0x00200300 | (0x20); /* Init ADC (Pclk = 12MHz) and select channel  ,11 clock 10bit*/
    ADCR |= 0x01000000; /* Start A/D Conversion*/
    do
    {
        ADValue= ADDR5; /*Read A/D Data Register*/
    } while ((ADValue & 0x80000000) == 0); /* Wait for end of A/D Conversion(bit31 :done )*/
    return (ADValue>> 6) & 0x03FF; /* bit[15:6]  is 10 bit AD value */

返回的数据总是3FF

网友A:
to sunny05

我感觉应该改为 ADCR = 0x00200320 在ADCR中最低8位是转换的通道位,为0时默认为Ain0可你用Ain5来读取的!如用Ain5读
设置PINSEL0 = 0x03050005;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