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ARM:RTC实验2的一个小问题——代码重复!

楼主(2007-06-02):
请问:/****************************************************************************
* 名称:main()
* 功能:读取实时时钟的值,并从串口发送出去。
****************************************************************************/
int  main(void)
{  UARTMODE  uart0_set;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PINSEL1 = 0x00000000;

   uart0_set.datab = 8;             // 8位数据位
   uart0_set.stopb = 1;             // 1位停止位
   uart0_set.parity = 0;            // 无奇偶校验
   UART0_Ini(115200, uart0_set);    // 初始化串口模式
   U0FCR = 0x01;                    // 使能FIFO

   RTCIni();                        // 初始化RTC
   while(1)
   {  while( 0==(ILR&0x01) );       // 等待RTC增量中断标志
      IL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SendTimeRtc();                // 读取时钟值,并向UART0发送

      while( 0==(ILR&0x01) );
      ILR = 0x01;
      SendTimeRtc();
   }

   return(0);
}
该程序段中为何有一个重复的代码段!如下:
while(1)
   {  while( 0==(ILR&0x01) );       // 等待RTC增量中断标志
      IL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SendTimeRtc();                // 读取时钟值,并向UART0发送

      while( 0==(ILR&0x01) );
      ILR = 0x01;
      SendTimeRtc();
   }
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请教

去掉一个重复代码段,仍能正常执行,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我认为,那个重复的就相当与循环一次,所以,,,

网友B:
也许NXP的RTC有BUG,需要连读两次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楼主:
回复4楼

去掉一个重复代码段,仍能正常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