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SPI问题

楼主(2007-06-03):
spi, pd, ps, se, ui
我用的SSP的SPI发送数据后,读取不到发送的数据怎么回事?读写都用这个函数对吗?
void SSP_SendData(uint8 data)
{
   SSPDR = data;
   while((SSPSR & 0x01) == 0); //等待TFE置位,即发送寄存器为空
   return SSPDR;

}
如果我连续发送四个字节的数,回读最后两个字节的数,读出来都是零,怎么回事?
谁给我讲讲呢,多谢指点

网友A:
Re

您的问题有两种可能:
1、外部器件确实没有发送数据
2、TFE位是发送FIFO为空,发送FIFO与发送移位寄存器是不同的。FIFO为空并不见得数据已经发送完毕!您可以继续查询一下Busy位!等待Busy为0时,再读取数据。

网友B:
re

void SSP_SendData(uint8 data)
{
   SSPDR = data;
   while((SSPSR & 0x01) == 0); //等待TFE置位,即发送寄存器为空
   return SSPDR;

}

看看void 是不是定义错了,应该是unsigned char

楼主:
SSP作为SPI使用作为主机时,SSEL能用做片选吗

SPI作为主机时,SSEL不能用做片选,那么SSP的SPI作主机时,SSEL能用做片选吗?我现在怀疑是这里的问题,好心人请帮我解答一下?而且SSP的SPI的SSPDR接收数据时,SSPDR的状态寄存器SSPSR中除了TFE位,其他为都不用吗?比如RFF、RNE、TNf位,我是初学者,觉得它跟SPI好像有差别,自己弄不懂,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楼主:
那我用SSP的SPI如果要回读16位的数的话该怎么做呢

我如果设置发送8位数据,接收时连续回读两次接收8位数据,然后再判断BSY是否为空,会不会还出现问题呢,还是直接回读十六位的好些呢,我的意思是设置每次发送16位的数

网友C:
同情楼上

我用lpc2294,外借了一个只支持16位收发模式的芯片,此款arm只支持8位spi模式,后来放弃了这种方案,郁闷啊,有谁试通了共享一下经验啊,先谢谢了!

楼主:
忘记说明了 我用的是2131板

希望有实际用过的高人指点我,免得我误入歧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