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找到一篇**,推荐给大家

楼主(2007-06-08):
大家好,我准备做一个嵌入式带以太网接口的设备。受周工的arm开发板影响,准备使用RTL8019。现在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1.从realtek下载的RTL8019数据手册讲得过于简单,让人看的糊涂。仅仅按照数据手册所讲的内容,进行设计,难度比较大。只能是按照周工给的例子硬套。关于8019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资料?(我已经有杨屹的NE2000网卡驱动程序)
2.虽然有很多嵌入式设备都是使用8019作为以太网控制器,但我感觉8019是不是不太合适做嵌入式设备,好像它是针对计算机中的ISA总线的。如果不使用8019,使用SILICON LAB的CP220X怎样?网友们是否还有其它型号推荐?
谢谢!

网友A:
8019似乎是停产的东西,前途不明.

现在10M的很多用CS8900.10/100M的可以用DM9000.ISA接口的片子用在ARM上非常适合.

网友B:
楼上说得不错,

    只是8019比较便宜,而且似乎没有听说要停产。不过8019性能是差一些。

    我原来给出的NE2000网卡驱动程序比较早(2001年),只支持8位总线接口,不支持中断,也不支持操作系统,有一些BUG。更详细的资料还包括组播地址计算、16位操作方式、EEPROM信息格式、网卡控制状态机等内容,那个只对批量用户提供,从未共享过,所以市面上基本没有准确详细的资料,包括一些开源OS的代码也不完备,估计以后也不会有完整资料的(再说也过时了)。不过,大部分代码适当做些防护措施,基本上可以凑合使用。建议用《ecos增值包》辅助开发,在调试网络驱动的同时测试应用程序,增值包的8019驱动是完备的。

    当然可以用其他网卡芯片了,只要性能、价格合适就可以。

网友C:
用28j60吧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建议。看8019的数据手册正是让人很郁闷,讲得不清不楚,跟单片机之类的收据手册没得比。realtek也不提供例程,让人无从下手。不知道周工的驱动是怎么写出来的。
网友推荐了其它的芯片,准备看看,不知道数据手册是什么风格,如果一样,那就比较烦人。
欢迎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10M网络哪些控制芯片比较好用,100M又是哪些?

楼主:
找到一篇**,推荐给大家

国家半导体的AN475,对10M网络控制器的内部寄存器讲的比较清楚。大家如果想多了解一点的话,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