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uart0的问题

楼主(2007-06-08):
关于uart0的问题关于uart0的问题关于uart0的问题关于uart0的问题

楼主:
如图

选的是8位字符长度
测试一次发送17个字符,fifo是16个字符长度。
为什么第10或者第15个字符后面的数字全都被发送的最后一个数填充了呢?

楼主:
代码

/****************************************************************************
* 文件名:DATARET.C
* 功能:使用串口UART0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当接收到8个连续数据后,将接收计数值加一后输
*      出LED1--LED8显示,并将数据原封不动地发送回上位机。
* 说明:将跳线器JP8短接。
*      通讯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SPI_CS    0x00000100        /* P0.8 */
#define   SPI_DATA    0x00000040        /* P0.6 */
#define   SPI_CLK    0x00000010        /* P0.4 */

#define   SPI_IOCON    0x00000150        /* 定义SPI接口的I/O设置字 */

/* 定义串口模式设置数据结构 */
typedef  struct  UartMode
{  uint8 datab;         // 字长度,5/6/7/8
   uint8 stopb;         // 停止位,1/2
   uint8 parity;        // 奇偶校验位,0为无校验,1奇数校验,2为偶数校验
}  UARTMODE;

uint8  rcv_buf[8];               // UART0数据接收缓冲区
volatile uint8  rcv_new;         // 接收新数据标志
/****************************************************************************
* 名称:IRQ_UART0()
* 功能:串口UART0接收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uint8  i;

   if( 0x04==(U0IIR&0x0F) ) rcv_new = 1;// 设置接收到新的数据标志
   for(i=0; i<8; i++)
   { rcv_buf = U0RBR;                  // 读取FIFO的数据,并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中断处理结束
}

/****************************************************************************
* 名称:SendByte()
* 功能:向串口UART0发送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void  SendByte(uint8 data)
{  U0THR = data;                          // 发送数据
}

/****************************************************************************
* 名称:ISendBuf()
* 功能:将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回主机(使用FIFO),并等待发送完毕。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SendBuf(void)
{  uint8  i;

   for(i=0; i<8; i++) SendByte(rcv_buf);
   while( (U0LSR&0x20)==0 );             // 等待数据发送
}

/****************************************************************************
* 名称:UART0_Ini()
* 功能:初始化串口0。设置其工作模式及波特率。
* 入口参数:baud                波特率
*          set          模式设置(UARTMODE数据结构)
* 出口参数:返回值为1时表示初化成功,为0表除参数出错
****************************************************************************/
uint8  UART0_Ini(uint32 baud, UARTMODE set)
{  uint32  bak;

   /* 参数过滤 */
   if( (0==baud)||(baud>115200) ) return(0);
   if( (set.datab<5)||(set.datab>8) ) return(0);
   if( (0==set.stopb)||(set.stopb>2) ) return(0);
   if( set.parity>4 ) return(0);

   /* 设置串口波特率 */
   U0LCR = 0x80;                        // DLAB位置1
   bak = (Fpclk>>4)/baud;
   U0DLM = bak>>8;
   U0DLL = bak&0xff;

   /* 设置串口模式 */
   bak = set.datab-5;                   // 设置字长度
   if(2==set.stopb) bak |= 0x04;        // 判断是否为2位停止位

   if(0!=set.parity) {set.parity = set.parity-1; bak |= 0x08;}
   bak |= set.parity<<4;                  // 设置奇偶校验

   U0LCR = bak;

   return(1);
}

/****************************************************************************
* 名称:HC595_SendDat()
* 功能:向74HC595发送一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dat        要发送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说明:发送数据时,高位先发送。
****************************************************************************/
void  HC595_SendDat(uint8 dat)
{  uint8  i;

   IO0CLR = SPI_CS;                        // SPI_CS = 0
   for(i=0; i<8; i++)                    // 发送8位数据
   {  IO0CLR = SPI_CLK;                    // SPI_CLK = 0
      /* 设置SPI_DATA输出值 */
      if( (dat&0x80)!=0 ) IO0SET = SPI_DATA;
        else IO0CLR = SPI_DATA;
      dat <<= 1;
      IO0SET = SPI_CLK;                    // SPI_CLK = 1
   }

   IO0SET = SPI_CS;                        // SPI_CS = 1,输出显示数据
}

/****************************************************************************
* 名称:main()
* 功能:初始化串口,并等待接收到串口数据。
* 说明:在STARTUP.S文件中使能IRQ中断(清零CPSR中的I位)。
****************************************************************************/
int  main(void)
{  uint8     rcv_counter;

   UARTMODE  uart0_set;

   PINSEL0 = 0x00000005;                // 设置I/O连接到UART0
   PINSEL1 = 0x00000000;
   IO0DIR = SPI_IOCON;                   // 设置LED1控制口为输出,其它I/O为输入
   rcv_new = 0;

   uart0_set.datab = 8;                 // 8位数据位
   uart0_set.stopb = 1;                 // 1位停止位
   uart0_set.parity = 0;                // 无奇偶校验
   UART0_Ini(115200, uart0_set);        // 初始化串口模式

   U0FCR = 0x81;                        // 使能FIFO,并设置触发点为8字节
   U0IER = 0x01;                        // 允许RBR中断,即接收中断

   /* 设置中断允许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通道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6;                 // UART0中断通道分配到IRQ slot 0,即优先级最高
   VICVectAddr0 = (int)IRQ_UART0;       // 设置UART0向量地址
   VICIntEnable = 0x00000040;           // 使能UART0中断

   rcv_counter = 0;
   HC595_SendDat(~rcv_counter);
   while(1)                             // 等待中断
   { if(1==rcv_new)
     {  rcv_new = 0;
        ISend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主机
        rcv_counter++;                    // 接收计数值加一
        HC595_SendDat(~rcv_counter);
     }
   }
   return(0);
}

楼主:
还有我把代码改成这样。。。

  最后一部分改成这样,目的是把发过来的数通过led显示!!
 uint8  i;
   ;rcv_counter = 0;
   HC595_SendDat(~rcv_buf);
   while(1)                             // 等待中断
   { if(1==rcv_new)
     {  rcv_new = 0;
        ISend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主机
        ;rcv_counter++;                    // 接收计数值加一
        HC595_SendDat(~rcv_buf);
     }
   }
   return(0);
}

楼主:
但是没有运行成功。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有人能指点一点

(First Input First Output,先入先出队列)这是一种传统的按序执行方法,先进入的指令先完成并引退,跟着才执行第二条指令。
1.什么是FIFO?
FIFO是英文First In First Out 的缩写,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存器,他与普通存储器的区别是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这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但缺点就是只能顺序写入数据,顺序的读出数据,其数据地址由内部读写指针自动加1完成,不能像普通存储器那样可以由地址线决定读取或写入某个指定的地址。
2.什么情况下用FIFO?
FIFO一般用于不同时钟域之间的数据传输,比如FIFO的一端时AD数据采集,另一端时计算机的PCI总线,假设其AD采集的速率为16位 100K SPS,那么每秒的数据量为100K×16bit=1.6Mbps,而PCI总线的速度为33MHz,总线宽度32bit,其最大传输速率为1056Mbps,在两个不同的时钟域间就可以采用FIFO来作为数据缓冲。另外对于不同宽度的数据接口也可以用FIFO,例如单片机位8位数据输出,而DSP可能是16位数据输入,在单片机与DSP连接时就可以使用FIFO来达到数据匹配的目的。
3.FIFO的一些重要参数
FIFO的宽度:也就是英文资料里常看到的THE WIDTH,它只的是FIFO一次读写操作的数据位,就像MCU有8位和16位,ARM 32位等等,FIFO的宽度在单片成品IC中是固定的,也有可选择的,如果用FPGA自己实现一个FIFO,其数据位,也就是宽度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FIFO的深度:THE DEEPTH,它指的是FIFO可以存储多少个N位的数据(如果宽度为N)。如一个8位的FIFO,若深度为8,它可以存储8个8位的数据,深度为12 ,就可以存储12个8位的数据,FIFO的深度可大可小,个人认为FIFO深度的计算并无一个固定的公式。在FIFO实际工作中,其数据的满/空标志可以控制数据的继续写入或读出。在一个具体的应用中也不可能由一些参数算数精确的所需FIFO深度为多少,这在写速度大于读速度的理想状态下是可行的,但在实际中用到的FIFO深度往往要大于计算值。一般来说根据电路的具体情况,在兼顾系统性能和FIFO成本的情况下估算一个大概的宽度和深度就可以了。而对于写速度慢于读速度的应用,FIFO的深度要根据读出的数据结构和读出数据的由那些具体的要求来确定。
满标志:FIFO已满或将要满时由FIFO的状态电路送出的一个信号,以阻止FIFO的写操作继续向FIFO中写数据而造成溢出(overflow)。
空标志:FIFO已空或将要空时由FIFO的状态电路送出的一个信号,以阻止FIFO的读操作继续从FIFO中读出数据而造成无效数据的读出(underflow)。
读时钟:读操作所遵循的时钟,在每个时钟沿来临时读数据。
写时钟:写操作所遵循的时钟,在每个时钟沿来临时写数据。
读指针:指向下一个读出地址。读完后自动加1。
写指针:指向下一个要写入的地址的,写完自动加1。
读写指针其实就是读写的地址,只不过这个地址不能任意选择,而是连续的。
4.FIFO的分类
根均FIFO工作的时钟域,可以将FIFO分为同步FIFO和异步FIFO。同步FIFO是指读时钟和写时钟为同一个时钟。在时钟沿来临时同时发生读写操作。异步FIFO是指读写时钟不一致,读写时钟是互相独立的。
5.FIFO设计的难点
FIFO设计的难点在于怎样判断FIFO的空/满状态。为了保证数据正确的写入或读出,而不发生益处或读空的状态出现,必须保证FIFO在满的情况下,不能进行写操作。在空的状态下不能进行读操作。怎样判断FIFO的满/空就成了FIFO设计的核心问题。

楼主:
哪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段代码 发送的如果不是8的倍数个数据将造成数据错误,

网友A:
不了解,顶一下~

不了解,顶一下~

楼主:
哪位牛人能指点一下不

哪位牛人能指点一下不

网友B:
to takeshic

中断做的过于简单要对U0IIR做出判断,每次发达的不是8个也按8个来接收,不出错才怪。不是8个时要根据间断条件来判断,接收到的数目根据U0LSR里面第0位是否有有效的数据来判断。
    请参考水潭的例程UartFIFO   http://HotPower.21ic.org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谢谢!!!

外我还想知道,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是这样的!!我想了很久都没搞明白~

网友C:
在中断中要加处理的,这是FIFO中的数据还没有处理完你就接着读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