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让我头疼的软件中断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6-11):
占位补充

MOV R0,#34  ;子功能号34
SWI 12      ;调用12号软中断
子功能号34指什么?
12号软中断指什么?

网友A:
这个看看SWI汇编指令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B:
呵呵,

  这个主要是做为参数的传递用的,
  给SWI里的系统调用传递参数.

  你可以用R0等等积存器来传,也可以用SWI自身带的来传送...
  主要根据你的程序的约定

网友C:
那个中断号会被放在指令中,你取出这条指令,就知道中断号

然后通过不同的中断号就可以跳转到不同的处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