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IAP用法

楼主(2007-06-15):
我用LPC2114做MCU,现在需要读写片内FLASH,把一个数放在FLASH中,每次从FLASH中读取这个数据,以免掉电时此数据丢失。但是没用过IAP,具体用法不清楚,有没有用过的大侠帮帮忙,指点在下一二呢,多谢

网友A:
~~~

可以直接在程序里把这个值设定啊?

楼主:
谢谢,可是不能设常量

您是说设成常量是吧,我这个数是个校准值,就校准一次,在第一次的时候把这个校准值计算出来后想存到FLASH,以后在上电或者断电这个值就不用重新计算了,而且一直要用这个值,就是校准一次。但是我没用过IAP,更不知道在ADS里应该怎么用它,要是有知道的大侠请帮我指点一下,谢谢了先

网友B:
IAP

在flash空闲的地方就可以进行读写的?参考周工的IAP模板

网友C:
RE

hyjlinda您好!
    如果有关于IAP的现成文档,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仔细阅读一下?请参考LPC2300的IAP技术文档,然后再查询LPC2114的使用手册。谢谢!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