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X:把P0.7设置为中断后,查询电平不能用.

楼主(2007-06-15):
if ((IO0PIN &ZLG7289_pinINT)==1)//不能用,普通的IO可以.
   ......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呢?
谢谢.

楼主:
以前用51可以.现在移植到LPC213X上发现问题.

楼主:
用示波器看到电平的变化,但软件读不出来.

有何其他的方法呢 ?P0.7设置成中断,还需要读他的电平..
谢谢.

网友A:
另外用个IO读,LPC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谢谢...硬件已经定了..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看来得跳线了.

网友B:
你要把该中断脚重新配置为IO才能读

这不是设计问题。就好像你把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打到了中断上,IO的通道被切断了,你再怎么读也没用。所以要先配置管脚连接寄存器,把中断脚重新配置为IO脚后再读。读完别忘了配置回为中断脚。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上拉

   ARM 的外部中断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D:
属设计BUG

手册上说任何时候都可以读IOPIN获取电平,实际不是,需要读电平前将管脚配置成IO,完了在切换回来

楼主:
用的是P0.7中断,上拉了.又接了一个P1.24,来判断电平.

发现判断低电平可以,高电平读不出来.示波器可以看到高低电平的变化.
奇怪.
谢谢大家...

楼主:
打了技术支持电话,服务态度不错.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

没得到我希望的结果.还的重修语文.呵呵.
自己再试试..
谢谢..

网友E:
设置成中断后,有一个中断寄存器反映io状态的

楼主:
谢谢王大虾..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