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 C语言下如何把一个函数定位到一个绝对地址啊

楼主(2007-06-15):
比如定位到0x1000  我用的LPC2103  KEIL ARM 编译环境。 谢谢!

楼主:
我准备写一段IAP的bootload函数,将之定位到2103的扇区高位,当我要升级程序的时候 跳转到这个函数 通过无线方式接收新程序 存入外部串行FLASH中 ,然后擦除低扇区 读出串行FLASH中的数据  写入低扇区  达到更新程序的目的。现在我搞不明白的是如何用C语言实现函数定位和函数跳转!请知道的朋友告之!
                                                     谢谢 !

楼主:
我还有个想法 就是单独写个BOOTLOAD程序 编译后烧写到2103指定的高扇区 但我不知道ZLG的的LPC210X-ISP下载软件能不能指定扇区烧入

网友A:
IAR

ARM不清楚,不过IAR有这个功能直接可以实现按物理地址定义
#pragma location=0x1000

网友B:
re

用这个方式声明
void (*V_RUN_ROM)(void) = (void (*)(void))RO_BASE;

用这个方式调用
(*V_RUN_ROM)();

RO_BASE  这个地址你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谢谢!

我试了怎么不行呢?我是要把一个函数定位到一个指定地址

网友C:
很多办法

你可以通过连接器定位。
你把你的这个函数定义到一个自己定义的section内,在连接器里面把这个section定位到你想要的地址就可以了。
第二,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函数编译成为OBJ文件,然后把里面的txt,sdata等section转换成为BIN格式,再转换成为一个用C语言描述的数据,这样用C语言把一个数据存放到指定的位置就很容易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用KEIL MDK305版本 直接用__at就可以定义了 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