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的专家

楼主(2007-06-15):
我把试验教材里的基于ucOS-II的串口中间件试验,在EasyARM2200上运行是可以的,但在我的目标板上却总是出错,如取指令中止,取数据中止等等.
请支招,谢谢!

网友A:
re:

您的硬件参数和我们的一致吗?
如果不一致,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等相关信息。

楼主:
关于分散加载的我已经仔细查看了,还会有其他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