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周功为NXP的ISP问题做个合理的解释!

楼主(2007-06-15):
我们的产器要用到ISP脱机升给功能,一直用57600的,近来你们没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换了NXP的2124芯片给我们,装上十来块板后才发现不能ISP下载,后来要改为19200才能下!
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以下:
1.我们以后给客户升给一次程序由以前的3分种变成差不多10分种
2.我们现在已发了不小机出去,用的都是57600的,那以后就只得用19200,能我们的产品维修就得*2了(或者把所有的57600脱机下载器全部回收)!

问题:
1.为什么改了产品不通知下客户
2.为什么改了产品不是兼容以前的
3.为什么改得那么差
4.你们的电话这个转这个,有没有专业点的部门
5.我能否换回不是NXP的芯片(对NXP失信心)

网友A:
我一般用28800,等着我近来倒塌NXP的Flash Magic吧~~~

菜农的串口控件基本测试完成~~~准备倒塌此类的ISP软件~~~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32576/message.aspx

网友A:
实际上PHILIPS的芯片ISP协议中已能实现波特率自适应

不知为什么PHILIPS和NXP的软件不执行???

实在是想不通的倒塌~~~

楼主:
?

请解释下
我用的晶振是11.0592,选的ISP波特率57600,明明是对表,为可不能下载?为什么NXP换回PHILIPS就可以!
不知你们有没有测试过NXP的ISP,希望你测试后再给答回我!

网友B:
测试结果,没有问题

自从您发帖后,我们向总公司申请样片进行测试。
今天测试结果出来了,在波特率57600的情况下,ISP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原来的ISP软件还是现在改版了的Flash Magic软件。所有ISP操作均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您现在所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您的硬件存在某些值得调整得地方。

测试平台:EasyARM2200+LPC2124(NXP **) CPU PACK板。

网友C:
楼主查查你自己电路的问题吧

我用2138一直很好,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

网友D:
很多公司的客服都这样!

很多公司的客服都这样,周立功的客服尤其如此,打个电话过去,首先问公司名称、公司地址、项目名称、芯片购买量,回复了半天之后说一句:你等一下,我找我们搞技术的来接电话。几分钟之后,搞技术的来了,然而又是继续问公司名称、公司地址、项目名称、芯片购买量,又回复了半天,然后又转给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来了之后,又时继续着问公司名称、公司地址、项目名称、芯片购买量。
我打过去好几次,问公司信息至少三次以上!时间久了,觉得能不联系周立功还是不联系吧!希望周立功能在这方面改进一下!

网友E(2010-11-05):
ISP 可以脱机吗?

网友E:
NXP
脱机ISP已经调试成功,但是还有个问题,NXP的芯片是否可以用ISP命令让其退出ISP模式?

网友E:
LPC11XX系列 ISP脱机烧录完全成功,比Flash magic 好用,速度快.....无响应时间短!我现在一次烧录4Mbit的spi flash + 一颗LPC1112只要5s钟(粗略时间 没有用秒表卡...哈哈) 终于可以解决生产线上给电脑给工人用的尴尬局面了!

网友F:
楼上高手

网友G(2010-12-18):
好几年前的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