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解决ucos2程序在外部flash中跑飞问题(图)!

楼主(2007-06-16):
在RelOutChip状态下调试出现如图现象,如果在外部RAM中调试一切正常!
请教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在外部RAM中调试一切正常,

    那么在flash调试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单步跟踪一下,看看到底是执行到哪个位置跑飞的。
    检查一下你配置的地址、跳线是否正确。
    如果用的EASY-JTAG,我们提供适配工具,可能就正常了。也可以用BOOT程序烧写flash程序(注意:入口地址要和烧写位置一致),再用AXD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