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LL不起作用

楼主(2007-06-17):
我在Keil uVision3编译环境下对LPC2132的PLL进行设置:
          PLLCON = 1;
     PLLCFG = 0x24;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 ((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本意是想使后面的PWM进行5倍频输出,但是输出频率较没有设置PLL时一样,不知为何?

网友A:
我的也是

我也用的KEIL,我用的12M晶阵,我设置PLL为最大速度一样,不过我将PLL改小,最小为一倍频,可以明显看到频率变慢,我想是KEIL在默认为12M的晶阵下,在启动代码里以将PLL开到最大了,所以现在速度是最大!在启动代码离确有PLL设置,我还不回该.而且我将0x24;设置为0X25.0X26.芯片都工作,速度更快,只是不太明显,我用的LED大概会快零点几十秒,难道可以超频??!我的芯片是2148